[protel] AD08中,preferences - localization 下面的几个选项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4-02-11):
参见附图:
preferences - localization 下面的几个选项是什么含义?

本人试译如下,还请大侠指点!
display localized dialogs:显示本地化对话框;
localized menus:本地化菜单;
display localized hints only:只显示本地化提示。

谢谢!

附图:

网友A:
就会使用你计算机本地的语言
你点上了之后重启软件
会看出来软件被汉化了,给英文不好的人用的

楼主:
谢谢!

现在的选择是:display localized hints only,为何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 “显示本地化提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的选择是:display localized hints only,为何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 “显示本地化提示”呢?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如果他在弹出提示框时是汉字就OK了啊。。其实这个用处不是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如果他在弹出提示框时是汉字就OK了啊。。其实这个用处不是很大吧 ...

哦,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