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和CMOS传感器开发摄像头

楼主(2014-02-11):
用I2C进行传感器的寄存器配置,这段代码是放在固件框架的periph.c里吗?

楼主:
具体是void TD_Init(void)、void TD_Poll(void)、BOOL DR_VendorCmnd(void)三个中哪里

网友A:
另外写个C程序再调用吧

楼主:
求具体方法或相似的例程也行。

网友B:
TD_Init(void)只是配置端点Endpoint和一些寄存器的;
TD_Poll(void)是循环,用来加入你需要执行的一些代码;
DR_VendorCmnd(void)是使用Vendor Command Request才会用到。我猜测你的CMOS传感器可能需要通过I2C进行一些传感器的参数配置;

网友C:
一般来说,用CMOS传感器摄像头,应该是UVC的标准设备,你需要在描述符中配置您的CMOS传感器摄像头的UVC的描述符,去下载个UVC的规范看看怎么配置描述符。

网友B:
这个有点麻烦的,不是一两天就完成的!

楼主:
谢谢,确实需要看UVC的资料。不过我想知道具体的代码放在哪

楼主:
比如下面这段 MT9D112传感器的配置代码,它是放在periph.c 的那个函数里?

// 复位操作
BYTE xdata rst[4]={0x30,0x1A,0x0A 0xCC};
EZUSB_InitI2C();
EZUSB_WriteI2C(0x3C,0x04,rst );
// 设置为满分辨率
BYTE xdata buffer[4] ;
// 设置输出宽为1600:
buffer[0]  = 0x33;
buffer[1]  = 0x8C;
buffer[2]  = 0xA7;
buffer[3]  = 0x07;
EZUSB_WriteI2C(  0x3C, 0x04, buffer  );
buffer[0]  = 0x33;
buffer[1]  = 0x90;
buffer[2]  = 0x06;
buffer[3]  = 0x40;
EZUSB_WriteI2C(  0x3C, 0x04, buffer  );
// 设置输出高为1200:
buffer[0]  = 0x33;
buffer[1]  = 0x8C;
buffer[2]  = 0xA7;
buffer[3]  = 0x09;
EZUSB_WriteI2C(  0x3C, 0x04, buffer  );
buffer[0]  = 0x33;
buffer[1]  = 0x90;
buffer[2]  = 0x04;
buffer[3]  = 0xB0;
EZUSB_WriteI2C(  0x3C, 0x04, buffer  );
……

楼主:
算了,明天去问师父吧

网友D:
放在函数DR_VendorCmnd(void)里。

网友E(2014-12-30):
诚心求教:
请问你的MT9D112可以工作了吗?
我初始化sensor时,i2c的数据写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15-04-07):
不知楼主该项目做得如何?是否做成了UVC设备?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UVC的12bytes头是怎样添加的?谢谢!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G(2016-06-14):
@zbaifzl314 12字节的头数据,根据VS时序,见缝插针,插进去。

网友H:
这个好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