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好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4-02-11):
(无正文)

网友A:
安捷伦,固纬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普通电源求精的

网友C:
我觉得性价比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要求。实验室电源应该用那种,混合拓扑结构的。前面是开关电源后面是线性电源。

网友C:
普源精电的实验室电源我没用过。他的示波器我倒是用过,上面的飞梭老特么难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