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问题

楼主(2014-02-11):
想问一下,除了用程序读取可读识别码之外,能否用slab读出来?

网友A:
slab啊?不懂,帮顶

楼主:
请看一下,我的这个读可读识别码程序是否正确。谢谢喽。
  • u8 ReadChipID (void)
  • {
  •     u8 u8Tmp;
  •     u8Tmp = 0;
  •     // 读取识别码第1步,FLAShCON先置1。
  •     FLASHCON = 0x01;
  •     #pragma asm
  •     MOV DPTR, #0A7FH
  •     CLR A
  •     MOVC A, @A+DPTR
  •     #pragma endasm
  •     u8Tmp = ACC;
  •     // 读取识别码完后,FLAShCON清零。
  •     FLASHCON = 0x00;
  •     return u8T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