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printf问题

楼主(2014-02-11):
9600波特率,11.0592M晶振。

看了手册关于TI位的解释感觉很迷糊

下面的代码可以正常输出字母A
SCON=0x40;
TMOD=0x20;
TH1=TL1=0xFD;
TR1=1;
SBUF=‘A’;
下面的代码要想用printf输出A必须加上TI=1,为什么??好久不用51单片机都不会用了
SCON=0x40;
TMOD=0x20;
TH1=TL1=0xFD;
TR1=1;

TI=1;//要想用printf输出必须加上TI=1;

printf("A");

网友A:
你这个Printf函数是不是用了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来做的?很少用Printf函数,所以不知道系统函数是怎么做的,如果是中断的问题,在不开中断的情况下,只能发送第一个字符,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样只能发送一个字符吧,这个东西是不是在fputc函数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