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外部中断滤波思路

楼主(2014-02-11):
按键分为机械按键和触摸按键,每种按键都有不同程度的抖动。
这里我们来说下机械按键吧,新手都会接触到。我用的板子是MSP430G2553 的那块红色的板子做的。
上面的独立按键有一个,接在P13口上,我自己制作了一个LCD5110的转接板,渣手工。
下面讨论我们的重点,按键。
对于机械按键,抖动的原因是因为刚性接触时候会发生碰撞之类的,所以并不是可靠地接触,所以会产生抖动,那么我们的软件就要进行滤波。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一般的方法是进行延时,就是等待,Delay(...)大家估计不陌生。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CPU的可耻浪费,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呢?
不用等待,又能精确定时,那么就是定时器了。使用定时器进行扫描,中断进行触发,就是我们对付按键的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1、中断服务程序,检测按键是否被触发。
2、定时器运行,扫描按键状态,完成消抖动作。
对于MSP430来说,P13是一个外部中断的中断源,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P13设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就可以进行检测,代码如下:

void P1_inter_Init(void)
{

  P1IES|=BIT3;                          //选择下降沿触发
  P1REN |=BIT3;                      //上啦电阻
  P1IFG &=~BIT3;                     //P1IES的切换可能使P1IFG置位,需清除
  P1IE|=BIT3;                           //打开中断允许
}

然后就可以完成第一步了,第二步,定时器,那么首先要配置定时器的周期,这里我用了CCR1的中断来扫描,CCR0来设置扫描周期,(不会的去看看MSP430的定时器A部分)
void Time0_A0_Init(void)
{
  TACCR0 = 327;  //10ms

  TACCTL0 = CCIE;  //允许中断
  TACCR1 = 32;
      // TACCTL1= CCIE;
  TA0CTL = TASSEL_1+TACLR+MC_1; //模式设置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并没有直接开启CCR1的中断任务,因为一直处于扫描状态是会给CPU带来极大的压力。我们只在按键被触发了的时候,才进行扫描(精髓所在)。
所以在外部中断里面,我们才打开定时器的CCR1中断,进行扫描。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n(void)
{
  if(P1IFG&BIT3)
{
                     //处理P1IN.3中断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P1OUT ^= BIT0;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TACCTL1= CCIE;  //开CCR1中断来扫描状态
    P1IE&=~BIT3;      //关闭外部中断
}

LPM3_EXIT;   //不喜欢低功耗的小伙伴不要这句
}

然后,再在定时器中断中添加我们的扫描代码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0_A1_Inter()
{
switch(TA0IV)
{
  case 2:                           //CCR1
      //ii++;
      if(Switch_scan(&steep))       //键盘状态机
        ii++;

      break;
  case 4:                          //CCR2

      break;
case 10:                          //OVER

      break;
}
}

其中扫描的函数我们采用状态机来编写,这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可能比较少见
char Switch_scan(char *steep)
{
  switch(*steep)
  {
  case 0:
     if(P1IN&BIT3)       //表示如果下降后直接上升,表示为抖动
     {
       TACCTL1 &= ~CCIE; //把定时器扫描关掉
       P1IE|=BIT3;       //把中断打开
       (*steep) = 0;
     }
     else                //表示电平为低
     {
       (*steep)++;
     }
     break;
  case 1:
    if(P1IN&BIT3)       //表示为抖动
      (*steep) = 0;

    else                  //这句保证2次认证按键的电平无误
      (*steep)++;
    break;
  case 2:               //这里是检测松手
       if(P1IN&BIT3)
         (*steep) =3;   //松手了往下走
       else             //不然就在这里等松手
          ;
       break;
  case 3:
     if(P1IN&BIT3)     //的确松手了
       {
       (*steep)=0;     //重置状态机状态
       return 1;       //返回键值有效信号
       }
     else
       ;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0;
}

我们将按键的状态分解成 按下→ 保持→ 松开  分别检测状态,制作条件语句和跳转逻辑,当第一次扫描发现按键只是抖动的时候,果断的关闭定时器的CCR1中断,并且重新打开外部的按键触发中断,这样一来,既节省了系统的开支,又可以可靠地进行按键的滤波。程序写进去发现效果很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A:
最好画个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