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确保采集信号数据准确

楼主(2014-02-11):
通过定时器0发送一个正弦波,一个正弦波由34个点组成,我定时发送34个点,就发成一个正弦(这个已验证)。我现在发送十个正弦信号,然后用AD接收这些数据,接收到的这些数据放在数组里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确保我数组里面接收到的数据正好是这10个正弦数据?

网友A:
多说说,看不懂啊

楼主:
扩展说,我接收10个方波、10个正弦,怎么将接收到的数据分开放

楼主:
10个正弦放在一个数组,10个方波放在一起?

网友B: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当发送完这10个波形时,将全部变量置位。如果全局变量置位了,此时AD就不再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当发送完这10个波形时,将全部变量置位。如果全局变量置位了,此时AD就不再接收数据 ...

这样并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我出点主意吧

网友C:
应该还是最好在每一个正弦波或者方波发送完之后给AD一个状态位,以判断这是一个方波信号完成,此时定时器只能稍微等候几us,然后状态位转换,继续发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最好在每一个正弦波或者方波发送完之后给AD一个状态位,以判断这是一个方波信号完成,此时定时器只 ...

这中间的间隔应该算是信号的帧头帧尾之类的,作为识别信号。

网友D:
否则信号丢失或者错乱会造成整个信号无法解析出来

网友E:
很多ADC的接口都是SPI型的。你可以通过~CS来控制MCU/DSP是否从ADC读结果

网友E:
而且~CS就是你可以控制的,这样你就可以确保你读到的数据是准确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中间的间隔应该算是信号的帧头帧尾之类的,作为识别信号。

中间时间应该还是会有点偏差

网友G:
正弦波, 作为连续信号的一种形式, 是个随时间连续变化的信号流.
ADC 采样则是针对某个时间点瞬时值的离散点.
怎么可能 "用AD接收正弦波"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