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熟悉STM8S的朋友给指点下!

楼主(2014-02-11):
有熟悉STM8S 的朋友吗?STM8S能否用 JLink 来烧录 Bin/Hex文件吗?
如果可以, 要怎么连接呢 ?先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8S只能用STLink或STX RLink来烧写。
软件可以使用STVP或RFlash,都是免费的,STVP支持Bin和S19格式,RFlash支持HEX和BIN、S19
连接通过SWIM接口,看STM8S参考手册RM0016的第5章 调试章节

网友B:
只能使用STLINK下载

网友C:
用ST-LINK吧,可以在线调试程序,也可以烧录程序,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