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和 3.3V的 DSP 混接问题

楼主(2014-02-11):
需要怎样处理?

网友A:
啥意思啊

网友B:
说电压转换呢吧

楼主:
嗯,新的 DSP 都是 3.3V 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
是 5V 的,因此在DSP 系统中,经常有 5V和 3.3V的 DSP 混接问题,需要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C:
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 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 ...

是啊,用电平转换芯片的吧

网友E: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