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STEA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4-02-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信号是需要配置寄存器发生的吧

楼主:
对哪个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B:
数据寄存器里面写数据了吗

网友C:
你不会是用示波器看的吧,速度太快 看不出来。

网友D:
你用逻辑分析仪采下数据就能看到高低变化了 。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我改用循环发送后。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发送的数据和时钟信号。

楼主:
那咱两可以讨论讨论了

网友F:
个人建议周期性的发送数据 ,也就是调用循环函数这样在示波器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尖峰脉冲 ,这当然就是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