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下“引脚”

楼主(2014-02-11):
单片机的40 个引脚大致可分为4 类:电源、时钟、控制和IO 引脚。
⒈ 电源⑴ VCC - 芯片电源,接+5V;当然也有3.3V 供电的芯片。
⑵ VSS - 接地端;
⒉ 时钟XTAL1、XTAL2 - 晶体振荡电路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
⒊ 控制线控制线共有4 根,
⑴ ALEPROG 地址锁存允许片内EPROM 编程脉冲(旧的AT89C51 用到,最新的51 芯片可以在
线编程,一条USB 线搞定单片机,下面的说明不理解的可以不用看,因为最新的51 芯片都
没有了VPP 功能了。)
① ALE 功能:用来锁存P0 口送出的低8 位地址
② PROG 功能:片内有EPROM 的芯片,在EPROM 编程期间,此引脚输入编程脉冲。
⑵ PSEN 外ROM 读选通信号。
⑶ RSTVPD 复位备用电源。
① RST(Reset)功能:复位信号输入端。
② VPD 功能:在Vcc 掉电情况下,接备用电源。
⑷ EAVpp 内外ROM 选择片内EPROM 编程电源。
① EA 功能:内外ROM 选择端。
② Vpp 功能:片内有EPROM 的芯片,在EPROM 编程期间,施加编程电源Vpp。

网友A:
感谢楼主科谱,如果能再上个图仔细说明一下就更完美的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