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4-02-11):
IAR编译的代码,JLINK V8给LM3S8962下载程序时最后提示: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网友A:
一直不成功?

楼主:
刚开始时成功下载过4次,后来就一直这样提示。

楼主:
换为NXP2103芯片和相应的程序又可以成功下载和仿真。

网友B:
原来下载的程序可以运行,芯片本身应该没坏吧...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把jtag口设置成IO口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什么版本?建议使用较新的版本

网友C:
用jlink解锁一下试试

网友E:
肯定是电脑不兼容

楼主:
哦,好的,那我就结贴了额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