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楼主(2014-02-11):
下面的表达方式有何不同呢?
memchr( buffer, 0, SICE )- buffer
strlen   (buffer)

网友A:
使用strlen函数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

网友B:
结果相同。

网友C:
strlen函数完成相同的任务,不过strlen的返回值是个无符号(size_t)类型的值,而指针减法的值应该是个有符号类型(ptrdiff_t).

楼主:
嗯,多谢了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