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低功耗设计的话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4-02-11):
各位大牛能分析下表中没有公开名称的公司和芯片分别是哪些?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功耗对比有意义吗?现在我们出口到欧盟的产品,需要满足“欧洲能源之星”标准的要求,待机功耗需要做到0.5W以下,低成本竞争下、低功耗设计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关于低功耗设计的话题,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使用环境不一样,这样纯粹拉极限值来比意义不大。

一个使用场合经常要睡觉,中途会间断一段较长的时间唤醒,做大量预算然后继续睡;另一个场合是,固定一个不长时间间断唤醒,唤醒了只是查下标记,然后继续睡觉,你怎么选?选睡觉最省电的,还是选工作最省电的?

看这种表没用,老老实实去做功耗评估的计算才能选择最适合的。

网友B:
这个只是单方面对比的吧,毕竟是宣传,我觉得有失公平。

网友C(2014-04-01):
不知道是否靠谱,做嵌入式开发经常比较各种方案,功耗的确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不一样,这样纯粹拉极限值来比意义不大。

一个使用场合经常要睡觉,中途会间断一段较长的时间唤醒 ...

各种芯片的静态功耗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有多重要    重要到除了额定参数就数它最重要  很多时候你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   它能决定至少一半  不懂不要随便评论

网友D:
大多数真正的工业产品    你设计的用到的芯片或者模块并不总是工作的   但是它也没有断电  它处于standby状态,随时等待唤醒然后起来工作,所以静态功耗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很多远距离检测或者是接在车上的使用汽车蓄电池工作的产品,因为静态功耗直接决定了这个东西在干电池/锂电池/蓄电池等等非连续电源下的连续工作时间,而且更低的静态功耗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寿命,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芯片在正常工作下功耗就不会特别重要,首先要考虑是满足你的实用

网友A:
39分,算了,懒得跟你理论,典型的理论型,没具体做过啥东西。
2楼举的例子都说很清楚了

网友D:
这里原来是看分的   我从来不再21ic发帖的好伐   这个地方学校里的人太多
想看积分和我的帖子请来deyisupport     也欢迎你来深圳华侨城TI本部找我  我一定热情接待  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9分,算了,懒得跟你理论,典型的理论型,没具体做过啥东西。
2楼举的例子都说很清楚了

这里原来是看分的   我从来不再21ic发帖的好伐   这个地方学校里的人太多
想看积分和我的帖子请来deyisupport     也欢迎你来深圳华侨城TI本部找我  我一定热情接待  哼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是理论型  谢谢夸奖哈

网友E:
图片我怎么感觉要放好大才能看清楚  低功耗的比较不是绝对,都是一个相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9分,算了,懒得跟你理论,典型的理论型,没具体做过啥东西。
2楼举的例子都说很清楚了

而且提醒你  各大厂商比静态功耗和功耗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一样的,不存在两个厂家的拿来比较是工作在不同应用和环境下的   你举的例子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人家比较的实在相似环境下测出来的静态功耗
就算是我平时给客户推广,新推的主流我拿来跟旧的片子比,我会不放在一样的应用场合下比较吗?
如果你做的东西是放在沙漠里做无线监测,本身就只能实用锂电池供电,为了保证你可以正常工作半年以上,你只能采用间歇工作的办法,每个一段时间唤醒主控,然后sleep,请问静态功耗的意义还小吗?这个是实际使用场景,我可以告诉你是给军队做的,你觉得还是理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9分,算了,懒得跟你理论,典型的理论型,没具体做过啥东西。
2楼举的例子都说很清楚了

我只是平时太忙   也没什么时间去那么多论坛看帖回帖刷积分  两年在21ic发一个帖子居然被人赤果果鄙视积分低了   请问阁下现在高就  我们可以聊聊  说不定我们可以合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原来是看分的   我从来不再21ic发帖的好伐   这个地方学校里的人太多
想看积分和我的帖子请来deyisupp ...

没什么想说的,在我的回帖中,我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产品的低功耗的优势,我只是告诉大家数据的比较意义存在在哪里?
TI?正如你给我的留言,也送你一句:看来你很有优越感吗。 别激动,我用过它的430。

回正题:MCU的很多厂商都有推出用于MCU低功耗评估的计算软件,为的是什么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和你说的,只要去比较极限值就行了,犯得着折腾去出个软件来评估计算MCU功耗?脑袋都被门夹了?

在我的回帖中我没有给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同的应用,没有哪个是能一定,但一定有最适合!而最适合的,我只是告诉大家 “看这种表没用,老老实实去做功耗评估的计算才能选择最适合的。” 不知道我的话怎么伤害了你的”优越感“?如果是我道歉。如就事论事,我还是**我的观点。

我是做技术的,而在论坛这种公开场合我认为需要的是客观,不会因我的工作原因去故意偏袒自己负责的几条不同产品线的MCU。对我来讲没这个必要,也没这需要。相反,对我现在主力负责的ST MCU吐槽我会比谁都积极,因为我相信,没投诉它哪里有改进的动力?估计在ST我也是挂了号的,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至于积分,我确实如你自己也讲的,来这里的学生会多点,正常回复问题,直接回了。碰到死缠烂打的或多或少的参考积分,并看看他过往回答的帖子,里面都有记录,况且你还直接点我名,我当然会去看看。在论坛里面提问题积分比你少的多的是,能回的我都回,也没去和哪个计较啥积分。你要觉得我鄙视了你,那就当我鄙视了你好了,承认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至于这个帖子里的问题,我想没有和你继续论下去的必要,原因呢这个帖子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因为我也没答案,我的回复是:务实一点,动动手算算。
刚刚回去看了一下,我在这个论坛实际的ID注册时间是2001.1.1,积分也只有三百多,算下来已经有13年多了。上ST MCU论坛的这个马甲号也有快8年了。用过多长时间MCU,看看就知道。

网友D:
430 = = TI已经不推MCU了  ST  NXP  FERRSCALE都一样   MCU已经慢慢被边缘化了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