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输出信号为什么会向下偏移?

楼主(2014-02-11):
在Multisim中仿真晶体管放大电路,观察波形时,发现输出信号在0V以下分布的比0V以上的要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懂,还有吗

楼主:
将电路参数进行如下修改后,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差怎会变成90度左右了?

网友B:
这个有图吗

网友C:
100uf 电容的原因?

网友D:
调节一下电阻,加一个偏执电阻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