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两处对于其接法的描述有冲突

楼主(2014-02-11):
在以太网上使用单端有源晶振的时候,手册上两处对于其接法的描述有冲突,是怎么回事啊?1.文档中对于PHY操作的描述是一端接晶振一端接地

网友A:
不会吧,你仔细琢磨琢磨

楼主:
2.引脚信号表中对于单端有源晶振的接法描述是一脚接晶振,另一脚unconnect,也就是悬空,平时其他电路也是这么用的。

到底实际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啊?评估板上接的是个无源晶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B:
关注一下

但是从其它型号MCU上来看。是悬空处理

网友C:
如图,悬空是可以用的,接地是建议的用法,这里并不冲突。

网友A:
还没有玩过网络,先顶一下。

楼主:
算了,我先结贴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引脚信号表中对于单端有源晶振的接法描述是一脚接晶振,另一脚unconnect,也就是悬空,平时其他电路也是 ...

这不是说一脚作为输入管脚的么,还一管脚作为输出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