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iic

楼主(2014-02-11):
我要是只有一个iic,但有两个设备需要用到iic,那iic可以分时复用,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不会冲突,每个IIC设备都有自己的地址。

网友B:
貌似IIC设备的地址是可设置的,一个IIC接口可以挂载几个设备的。

网友C:
IIC总线可以挂载多个设备,通过设定地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