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UC120之库函数环境下定时器时间的设置

楼主:
E文有点差,搞了好久,才调通这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由
DrvTIMER_Open(E_TMR0, 100, E_PERIODIC_MODE);的第二个参数M1与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 200, (TIMER_CALLBACK)TMR0_Callback, 0);的第二个参数M2决定

定时时间为(1/M1)*M2 s

网友A(2020-01-24):
什么定时器

网友A:
定时设置?需要根据系统时钟源的配置设置。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库函数已经没了吧

网友C:
这个库函数是哪个版本的,看到有人在用

网友D:
这个版本还有回调函数

网友E:
新的库函数没有回调了吧?

网友F:
TRM文件有中文版的。
可以直接参考寄存器的写法。

网友G:
在头文件里可以看到参数的含义

网友H:
回头看看新版的库函数怎么优化这个配置的。

网友H:
新版的没第二个了,优化了第一个,就实现了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