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UC120上电后需要进行的设置

楼主(2014-02-12):
1.解锁
2.使能时钟源(默认都是禁止的,需要使能)
3.选择HCLK的时钟,Systick的时钟,都需要解锁
4.使能AHB时钟(EBI与ISP时钟默认是使能的,PDMA的时钟是禁止的,需要使能)
5.使能APB时钟(默认都是禁止的,需要使能,看门狗需要解锁)
6.选择外设的时钟源(默认都是内部振荡器,需要重新选择)
7.选择AD/UART/USB/HCLK的时钟分频(默认不分频)

网友A(2020-01-24):
时钟总线设置好像都在库函数中实现了。

网友B:
新塘的库函数封装的非常好,比ST的好。

网友C:
按操作顺序搞,手册一般给了操作顺序。

网友D:
时钟配置工具非常好用

网友E:
APB时钟也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F:
使能时钟源之前是什么时钟在驱动系统运行呢

网友G:
大部分的都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E:
默认不可能都是禁止的吧,时钟源。

网友E:
应该默认有一个是开启的。比如内部的RC

网友B:
APB时钟是什么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