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有什么测量10-1200pf电容的好方法?

楼主(2014-02-12):
最近给客户做个项目,测量液体电容,客户给的范围是10-1200pf,查阅收集了不少资料,大致有如下方案:
1  555多谐振荡器测电容
2  LC震荡测电容
3  零状态一阶响应法测电容
以前做工控比较多,测这么小电容很少,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大家有单片机、电路板、控制器、电子产品、工控测控传感自动化系统、仪器仪表、软件EXE编程、安卓APP开发设计定制需要可以找我的。QQ2531263726)

网友A:
测量小电容关键是测试电路本身的输入电容等要小,包括引线电容、分布电容。
我以前设计、制作过一个电路,我称之为 恒流自举三角波方法,可以精确测试小电容,后来调节到可以测试0.01pF以下的电容,使得人还没靠近就测量到人体分布电容的变化。

网友A:
补充,如果需要引线的话,一般要用到三同轴电缆,其中中间的屏蔽就作为自举。

网友B:
关键是测量输入靠近被测物,不能用电缆延长,以前好像看见过这个资料,记不得在那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小电容关键是测试电路本身的输入电容等要小,包括引线电容、分布电容。
我以前设计、制作过一个电路, ...

方便告知联系方式么  向您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测量输入靠近被测物,不能用电缆延长,以前好像看见过这个资料,记不得在那看得了。 ...

不用电缆用什么呢?

网友C:
没做过类似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类似的,帮顶

多谢你的支持,已初步找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D(2014-03-23):
用频率--电压模块试试看

网友E:
可以找一下专用芯片 之前用过AD7150 可以测13pf以下的 很准

网友F(2014-06-22):
不是有电容表吗?我们公司用的就是电容表,型号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