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我的板子上没有5V电压,想从max232上取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12):
mq-2需要多大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2需要多大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实现的。

刚才我实际测了一下,max232上没有5V的引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实际测了一下,max232上没有5V的引脚啊?

之前在ST MCU板块好像有个哥们做了个示波器,里面就是用MAX232做+/-5V电源的。还有原理图,那个帖子我找不到了。你找找看。

网友B:
MAX232不能稳压,锂电有效电压2.7~4.2V,用它倍压,可能你的mq-2会表示鸭梨比较大。
建议找稳压输出的升压DCDC,国产、进口的型号非常多,也便宜,具体选择看负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232不能稳压,锂电有效电压2.7~4.2V,用它倍压,可能你的mq-2会表示鸭梨比较大。
建议找稳压输出的升压D ...

主要是板子已经做好了,加不了元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ST MCU板块好像有个哥们做了个示波器,里面就是用MAX232做+/-5V电源的。还有原理图,那个帖子我找 ...

谢了,我找找看吧!

网友A(2015-04-05):
今天整理电脑资料找到了。楼主是不是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