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kintex7上调试ddr2时example design工程的init calib complete都没拉高

楼主(2014-02-12):
除了UCF以外,没有加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是mig生成的工程
仿真没有问题但是debug时init calib complete没有拉高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查一查电源,DDR供电有没有问题;查查你的器件颗粒在MIG上面配置的timing参数是否正确, 然后把时钟速度降下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电源,DDR供电有没有问题;查查你的器件颗粒在MIG上面配置的timing参数是否正确, 然后把时钟速度降 ...

我参考ug586上面的debug说明,在mig中设置成调试模式,用chipscope发现phaselock_err=1说明校准这里出错了
但是后面的wrlvl_done=1,oclkdelay_calib_done=1说明校准的这两步完成了
为什么前面的出错,后面的完成了?出错了还会往后走吗?
phaselock这里校准出错是为什么呢?

另外您说的mig里面的timing配置我的确是用的默认的,确定了ddr芯片后这个应该是固定的吧,这里会出错吗?

网友A:
按照经验这个是上电就能work的,电源供电查了么,还有时钟能出来么。调试模式没有用过,不太熟悉,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接上用。你的跑多快,速度降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经验这个是上电就能work的,电源供电查了么,还有时钟能出来么。调试模式没有用过,不太熟悉,我们一般 ...

200兆好像是最低的频率了,时钟没问题都出来了,就是校准不过!下午查一下供电吧,板子不是我做的!
另外,我加了用户接口的工程,在仿真的时候会隔大概20,30个数就要丢两个数,您遇到过吗??不知道对写和读的时序理解的不对,感觉时序不难啊!

网友A:
仿真丢数据,查查防止时候的地址是否送的正确,地址和你选择的数据位宽是否能匹配上。MIG有仿真平台,可以用它的仿真平台试试。仿真过来才能上板子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丢数据,查查防止时候的地址是否送的正确,地址和你选择的数据位宽是否能匹配上。MIG有仿真平台,可以 ...

我这个板子在FPGA上使用的是bank33,34。
提供给这两个bank的电压应该是1.8还是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丢数据,查查防止时候的地址是否送的正确,地址和你选择的数据位宽是否能匹配上。MIG有仿真平台,可以 ...

做板子的没有给这两个bank的Vref接电压,他觉得在FPGA里面可以设置内部Vref。我现在在mig里面使用了内部Vref还是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个Vref必须外接吗??

楼主:
K7不能连MT47H128M16HG-3吗??在mig中找不到这个芯片,我自己添加的这个芯片。

网友B(2017-11-21):
引用 楼主:
K7不能连MT47H128M16HG-3吗??在mig中找不到这个芯片,我自己添加的这个芯片。 ...

哇,时隔多年没想到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样的FPGA芯片同样的DDR2芯片,同样上板子就没有初始化拉高信号,问题尽然一模一样,不知道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最近因为这个很头痛

麻烦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