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做了一个电源MOS管压降太大该如何是好

楼主(2014-02-12):
如图,关断叠加电压太高,而且好大的振荡,后面上原理图

楼主:
开关频率是130Khz

网友A:
应该是前面的rcd吸收电路和变压器没有做好

网友B:
不知道你测了哪里的波形,MOS的DS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测了哪里的波形,MOS的DS波形?

就是MOS的DS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MOS的DS波形

你自己测量GS波形,Is上的电压波形就够了。

网友C:
压降不是定了吗?看看哪里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