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板上有很多模块如何控制上电顺序?

楼主(2014-02-12):
在一个设备中有很多模块,有的模块要比其他模块先上电进行初始化,如果控制这些模块的上电顺序,在不同模块电源输入端加不同的大电容,电容大的上电慢?这样行吗?求高手指点,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要么用延迟电路,要么用单片机直接控制。

最好不要用大电容,在电压缓慢上升时,有些器件不一定能很好复位。

网友B:
用并联的方式去运行模块。

网友C:
延时电路即可,用晶体管和阻容就可以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并联的方式去运行模块。

怎么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延时电路即可,用晶体管和阻容就可以搭

电路怎么搭,搞几个延时电路?能否发个例子?

网友E:
对于需要严格复位时序的复杂系统,最可靠的解决办法是使用程序控制。

网友F:
用较大的电容有时候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较大的电容有时候不靠谱的

怎么个不靠谱法?

网友G:
RC 延时 控制三极管,三极管控制 EN端 或者PMOS 来控制上电时序

网友H:
有专门控制上电顺序的芯片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H:
有专门控制上电顺序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个不靠谱法?

快速下点再上电,你的顺序会乱吗?

网友J:
开发板的上电时序一般都是用cpld或者单片机控制的。用电容来搭的话快速开关机会有问题的

网友K(2019-03-26):
最好不要用大电容,在电压缓慢上升时,有些器件不一定能很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