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流表的修复

楼主(2014-02-12):
手头有一个数字电流表,测试数据不准确了
交流220v供电
部分主要芯片有以下:
ICL7650S斩波稳零式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AD637型真有效值_直流转换器
ICL7135CN

ls247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测量结果总是成比例的偏差,我以为是运算放大器这里出了问题
于是我装了个变阻,调节它可以改变放大倍数。初步可以使用了。
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成比例偏差,又调变阻,,反复多次,

求大神说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多大电流?是不是检流电阻或周边有问题。

网友B:
分流电阻接触不良,可根据线路和偏差比例推断,一般是接近大电流元件附近部分的可能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是不是检流电阻或周边有问题。

mA级别的,经常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测试范围,最高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流电阻接触不良,可根据线路和偏差比例推断,一般是接近大电流元件附近部分的可能性比较高。 ...

没有接触 不良的问题,焊接的很好了

网友C:
7135,这种都是电位器来校表,很有可能电位器跑掉了。

网友D:
调好后先测试下电位器的值,下次出问题的时候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好后先测试下电位器的值,下次出问题的时候对比下。

昨天已经这么做了,没有意外的话就是3楼说的,某个地方虚了,不是焊盘和元件之间虚了,是焊盘和走线之间好像是虚了,所以前几次测量一直没发现,因为测量的时候都是按上去,,就不虚了

网友E:
装了个变阻,调节它可以改变放大倍数可以工作的话应该是虚焊了.应该还是电阻放大倍数那位置出了问题.继续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