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选型

楼主(2014-02-12):
在下在做一个手持表,各位有没有好点的液晶屏推荐一下啊。液晶屏要显示5行,每行6个汉字。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用64x128的屏,横着放,用户12x12字体

网友B:
小一点的彩屏行不行。自己设置多少行。也比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4x128的屏,横着放,用户12x12字体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一点的彩屏行不行。自己设置多少行。也比较便宜的。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啊,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啊,谢谢啦

看你比较喜欢多大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比较喜欢多大屏幕的。

能显示五行就行,每行有三个汉字七八个汉字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显示五行就行,每行有三个汉字七八个汉字就行

http://detail.1688.com/offer/620206576.html?spm=a261b.2187593.0.0    网上找了下看到这个,贵了。还是建议你考虑买个彩屏,现在的彩屏如果不带驱动的就10多块,如果你是批量的话更便宜,彩屏的话你设置成5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etail.1688.com/offer/620206576.html?spm=a261b.2187593.0.0    网上找了下看到这个,贵了。还是 ...

十分感谢版主,版主能给推荐几个好点的编程语言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版主能给推荐几个好点的编程语言吗

好点的编程语言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版主能给推荐几个好点的编程语言吗

这类液晶一般都是C语言编的哦。不知你研究方向是那一块想学什么样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液晶一般都是C语言编的哦。不知你研究方向是那一块想学什么样的语言 ...

VC++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

C# C++都是很有用的语言。你可以自己参考,至于书的话网上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