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net Zynq-7000 SoC/AD9361 SDR 系统开发套件介绍

楼主(2014-02-12):
   该套件提供了一个可用于评估、原型验证和加速基于Zynq SoC以及@ADI亚德诺半导体 AD9361 RF Agile收发器的认知无线电和无线小蜂窝应用的平台,为需要高性能、可重配置以及低功耗的SDR应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硬件开发方案。

网友A:
这个是哪家公司做的?我们现在做的是K7 + AD9361开发板,PCIe插卡,又没有想在上面做开发的,比如做点开源的SDR平台。

楼主:
这个是ADI 和XILINX 的授权代理商AVNET 做的开发板。请问你的项目有哪些具体要求啊?

网友A:
我们板子已经做好调通了 :D  ,现在在进行改版,想看看论坛里面有没有有需求的同学,或者想让大家提提意见。 不知道avent也做了,不过他的要搭上开发板销售吧,价格会比较高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做的,基本特为:
1) PCie接口,
2) K7的片子从 兼容XC7K70T, XC7K160T,XC7K325T XC7K410T;
3) PCIe4x接口
4) 1GHZ  双通路 DAC,
5) 150Mhz 双通路  ADC,
6) AD9362芯片,支持TDD/FDD, GSM, LTE, WCDMA等各种系统,650Mhz - 2.7Ghz, 20Mhz带宽。 可以升级到AD9361
7) DDR3内存条
8) 两个时钟芯片,支持各种通信和接口的时钟体系
9)4个光口6.125Gz的serdes,可以做CPRI或者光口
10)Flash, EEPROm等存储系统

下一步想做个精简的版本,想让大家提提意见,看有没有好的想法。当让也可以直接做FPGA开发板,请版主帮看看,指导指导 :handshake

网友B(2014-05-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做的,基本特为:
1) PCie接口,
2) K7的片子从 兼容XC7K70T, XC7K160T,XC7K325T XC7K410T ...

请问这个板子你们做开发板出售么?
PS:AD9361的性能指标和一般的分立的比怎么样,手册上讲的不错,想听听大家的实际使用经验,有没有什么使用的短板?比如零中频技术,带外干扰如果片内是基带滤波的话会影响动态吧?

网友A(2014-06-13):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板子你们做开发板出售么?
PS:AD9361的性能指标和一般的分立的比怎么样,手册上讲的不错,想听听 ...

可以出售,QQ 28289694,技术上我们可以在QQ上交流

网友C(2016-07-19):
不错,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把自己做的好东西,拿出来秀一下,能合作更好,即使不能合作也算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交流。

网友D(2018-01-23):
有没有ZYNQ XC7Z202 相关的开发板原理图和PCB共享学习下,PIN对PIN的也可以,想做一块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