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该如何处理:AD08提示,我的许可在另一台电脑上使用?

楼主(2014-02-12):
AD08在使用时,弹出了三个窗口( 参见附图 ):意思大概是说,我的证书在另一台电脑上被使用。我的使用被禁止,需要添加新的许可。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谢谢!

附图:

网友A:
防火墙,禁止AD08访问网络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下

把网给切了,你用的是单机版的license。。要是想联网使用就要使用网络版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网给切了,你用的是单机版的license。。要是想联网使用就要使用网络版License
...

谢谢大侠指点!

请问,网络版License如何获取?
附图是我AD08安装包的内容,里面有网络版License吗?

附图:

网友C:
**就行了,你这个问题是局域网,**包括局域网限制的,如果不**只能使用唯一的许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行了,你这个问题是局域网,**包括局域网限制的,如果不**只能使用唯一的许可证 ...

谢谢指点!

请问,如何**?

我是用的就是**版,根据大侠所说,我是用的**版没有**局域网限制。请教,哪里有这种**文件?还望指点!

再次致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请问,网络版License如何获取?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Patch

谢谢前辈!

my email:
shawshank13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Patch

大哥好,方便的时候,发我Patch哦

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方便的时候,发我Patch哦

先谢谢了!

你没有留下邮箱我怎么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方便的时候,发我Patch哦

先谢谢了!

不是我已经发过了啊??你没有收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方便的时候,发我Patch哦

先谢谢了!

你发一封邮件到jiaqinglinqq@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一封邮件到jiaqinglinqq@163.com

大哥,邮件已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