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固纬gps-3303 预置电压与输出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4-02-12):
预置电压电流与实际输出电压电流不一致,按output按键后,输出稳定的电路,我想了解该电路预置和按output输出之间的控制关系,最好有原理图,谢谢了!!

楼主:
参照网上资料调整了vr802 高压部分基本准了,但是低压部分电压越低偏差越大 求解?该电位器已经拎到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照网上资料调整了vr802 高压部分基本准了,但是低压部分电压越低偏差越大 求解?该电位器已经拎到头了
...

如果高压段和低压段是成比例偏差,那属于线性问题,可能比例电阻老化

如果偏差不成比例,但是大小一致,那就是零点漂了,可以调零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成比例的偏差 高压段调整后基本偏差很小 最大偏差在0v的时候,为2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