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

楼主(2014-02-12):
(图片)

楼主:
J1接19VDC,7A电源
(1)如果后面不接L7815,T1输出28V
(2)如果后面接了3K电阻和L7815,T1输出23V,T2输出15V,OUTPUT输出14V
请问为什么28V一下子被拉低23V

网友A:
是不是该电源需要有个最小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只能说明这个BOOST带载能力不强,超出其功率。

网友B:
R2,R1取值有问题吧,应是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电源需要有个最小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调试好了 首先RT没有波形
手工汗的 检查电路 电路没连号

网友C:
你的VOUT接负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