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会不会有可能程序跑飞了,但是中断还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2-12):
ROM中中断向量表还没变, 所以就算程序跑飞了, 中断还能

网友A:
中断执行完了岂不是还是在继续飞

网友B:
跑飞了,能进中断
所以往往用一些对应的错误中断来提示你程序跑飞了
并进行相关维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飞了,能进中断
所以往往用一些对应的错误中断来提示你程序跑飞了
并进行相关维护措施 ...

突然有点明白了, 之前的代码里面使用了 “软件狗+硬件狗结合”的 方式, 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C:
哈哈,程序跑飞后 , 啥事都有可能 ,  只有想不到  ,没有跑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程序跑飞后 , 啥事都有可能 ,  只有想不到  ,没有跑不到的。 ...

那加看门狗有用吗

网友C:
不起作用看门狗就没用了,只要没喂狗,狗就有作用。

网友D:
当然会发生这种事。
一般用硬件看门狗+软件喂狗来实现跑飞控制,然后在程序初始化里面进行是冷启动还是热启动判断,如果是热启动,则仅对一些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否则全面初始化。
我一般将一个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利用该定时器定时查看程序运行位置变量,如果发现该变量异常,则直接将返回地址指向0000,也即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起作用看门狗就没用了,只要没喂狗,狗就有作用。

我们是在中断里面喂狗的, 感觉这样就算程序跑飞了,中断还能进,狗还能正常喂。

网友E:
在中断里面喂狗,程序跑飞确实还能进中断,但有什么意义呢?

喂狗的目的就是,狗能够检测程序是否跑飞;在中断里面喂狗,只是让狗吃饱了睡觉,根本达不到初衷,养这种懒狗又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中断里面喂狗,程序跑飞确实还能进中断,但有什么意义呢?

喂狗的目的就是,狗能够检测程序是否跑飞;在 ...

请不要做归纳总结的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不要做归纳总结的工作

中断喂狗确实不当的,中断出错概率要比大循环出错的概率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