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中uart通信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4-02-12):
在CCS4.2中编译完uart工程后,烧out文件时出现错误,我这是用的例程,怎么会下载不进去呢?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CMD文件有问题吧?

楼主:
不知道啊,cmd文件是例程里面的,我没有改过.。。。。。。

网友B:
你在线硬件调试时有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需要在cmd文件中再加一行代码.switch  : {} > DARAM1 PAGE 0就行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