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电源输入端X电容的泄放电阻

楼主(2014-02-12):
我们这里每一款电源,X电容都是0.1uF的,都是1.5M的泄放电阻,很多资料里面都说X电容不大于0.1的就不用加泄放电阻,如果把泄放电阻拿掉,对电源有没有坏的影响?没影响的话就拿掉了,这样也能省下很多钱

网友A:
在国内卖无所谓,电死人不用负责。其他区域就另当别论了,必须符合当地法律法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卖无所谓,电死人不用负责。其他区域就另当别论了,必须符合当地法律法规 ...

问题是,0.1uF的X电容,储存的电荷能电到人吗?如果把泄放电阻拿掉,拔掉电源多长时间,电容自身的漏电流能把电压放到安全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0.1uF的X电容,储存的电荷能电到人吗?如果把泄放电阻拿掉,拔掉电源多长时间,电容自身的漏电流 ...

这个真不知道,没关注过。倒是真被电过,NB适配器,拔掉插头,手就捏在了插头上,被电得不轻。

网友B:
可以去掉。。。
可以自己拿个电源测一下放电时间。。。然后和安规放电时间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掉。。。
可以自己拿个电源测一下放电时间。。。然后和安规放电时间对照。。。 ...

除了刚拔下来有可能电人之外,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刚拔下来有可能电人之外,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是吧?

是的。。。去掉了反而会减小待机功耗,所以有些方案IC的高压启动是从X电容哪里取电。。。
但是,
关于放电时间,安规里有明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去掉了反而会减小待机功耗,所以有些方案IC的高压启动是从X电容哪里取电。。。
但是,
关于放 ...

安规要求是大于0.1uF的要加泄放电阻,既然拿掉之后对电源没有影响,那我们正在生产的这几款电源,泄放电阻全部去掉,一个电源两个电阻,也能省很多钱啊,主要是这些电源不是我设计的,所以不敢拿掉,要不然早就给他拿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规要求是大于0.1uF的要加泄放电阻,既然拿掉之后对电源没有影响,那我们正在生产的这几款电源,泄放电 ...

你是用的嘛电阻,如果是电源输入端的X电容,220V  1MΩ,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嘛电阻,如果是电源输入端的X电容,220V  1MΩ,很贵吗

是输入端的X电容啊,0805*2,一个电阻虽然便宜,但是累积多了就能省下很多钱了,不知道你们在设计时有没有加这个泄放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输入端的X电容啊,0805*2,一个电阻虽然便宜,但是累积多了就能省下很多钱了,不知道你们在设计时有没 ...

我一般都会加,细节决定品质,半分钱能换回的回报远远大于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会加,细节决定品质,半分钱能换回的回报远远大于投入

如果是0.1uF的电容,你加电阻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加的?X电容的漏电流也很大的,拔掉电源之后,电荷很快就放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0.1uF的电容,你加电阻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加的?X电容的漏电流也很大的,拔掉电源之后,电荷很快就放 ...

首先,这是个人习惯,如果不加这个电阻,过不了心里这道坎,不过也可能跟行业有关,我们的产品对这点功耗和成本不敏感,对我来讲利大于弊

其次,输入端X电容我很少用0.2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是个人习惯,如果不加这个电阻,过不了心里这道坎,不过也可能跟行业有关,我们的产品对这点功耗 ...

我们这基本上都是0.1uF的电容,没关系,我能过得了心里这道坎,只要对电源没影响就可以了,安规要求好像是拔掉两秒钟之内,要泄放到安全水平是不是?我把电阻拿掉之后,刚拔掉电源时插头会电人,一秒钟之内就不会电人了,说明X电容的漏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D:
建议还是留着,增加点小成本换来高可靠还是值得的,真要电着人就是你的责任了!

网友E: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在经过安规确认后,可省就省,省下的是自己的。
如果你是为老板打工的,在设计时就是按规矩加,同样也要经过安规确认,留下的是多一份安心和少一份争议,不要把风险可争议留给自己,这其实就是规矩做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规要求是大于0.1uF的要加泄放电阻,既然拿掉之后对电源没有影响,那我们正在生产的这几款电源,泄放电 ...

看下安规要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基本上都是0.1uF的电容,没关系,我能过得了心里这道坎,只要对电源没影响就可以了,安规要求好像 ...

安规对0.1uf以上有要求,
对A型接插式要求时间常数为1S,
这种问题一切看安规就ok了,不是你说的2S,也不是安全水平,是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