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选型

楼主(2014-02-12):
各位大神,求推荐,目前我需要用到一个MCU要以下功能:
1、RTC
2、有3个中断口,5个以上IO口,1个I2C
3、至少有一个引脚支持AD转换
功耗越低越好,价格越便宜越好。

楼主:
顶一个,工作电压在2.6V-5V

网友A:
去找国产的单片机吧

网友B:
满足你要求的单片机比较多,建议考虑一下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国产的单片机吧

可以帮忙推荐几个品牌吗?听说台湾的同等价格下比大陆的MCU要好,是真的吗,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你要求的单片机比较多,建议考虑一下工作环境。

,忘了说了,工业级的MCU,满足温度-40°-85°,求帮忙推荐几个品牌

网友C:
义隆,合泰都是国产。

网友D:
松翰2712吧
有RTC,外中断用内中断实现,带AD,I2C有软件实现。
不知道你AD有来测什么?看看能不能用RC来实现,可以就有2511。
你要的功能都硬件实现的话MCU不会太便宜。

网友E:
推荐使用STC15W201S-35I-SOP16系列,1、内部高精度时钟,不需外接晶振,不需外接复位
2、有内部低压中断,14个I/O口,可以用I/O口软件模拟I2C接口,stc资料有测试程序
3、有一个比较器可以模拟一路AD
4、功耗低,价格从1.5到2元(未税)不等
有兴趣可以联系申请免费样品测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翰2712吧
有RTC,外中断用内中断实现,带AD,I2C有软件实现。
不知道你AD有来测什么?看看能不能用RC来实 ...

AD用来检测电池电压,求指导,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用来检测电池电压,求指导,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

我手上有台湾HYCON的,-40_85C,外中断2个,有RTC,同样I2C软件实现,2.4-3.6V,18bit ADC有检测电池电压的应用介绍,功耗待机3uA,价格也是1.5-2元。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推荐几个品牌吗?听说台湾的同等价格下比大陆的MCU要好,是真的吗,谢谢大神了。 ...

不是说台湾的就比大陆的好,要看是不是在台湾台积电投片和封装的,只有是在那里投片和封装才比大陆的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工业级的MCU,满足温度-40°-85°,求帮忙推荐几个品牌

看一下笙泉的MA86E508吧,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H:
价格无下限,这个可不是个好现象。
推荐PIC的

网友I:
现在有很多满足你所要求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无下限,这个可不是个好现象。
推荐PIC的

就是因为经理认为PIC的贵了,所以我才打算找其他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经理认为PIC的贵了,所以我才打算找其他的

其实得先有性能和可靠性要求,别因小失大。
如果可靠性真的没要求,那就随便找个国产的吧。其实PIC够量的话应该很便宜,最便宜的连一块钱都用不了。

网友J:
可以看看国产的SLH89F5162挺好用的,如有需要请联系QQ2296995308

网友K:
带AD的好象都不便宜.我也在找.脚位20左右基本都是1.5以上.其它都好说.

网友L:
ST8吧
1元

网友M:
国产MCU  CW1801   满足你的要求   价格1RMB左右。

网友D(2014-04-22):
引用 楼主:
AD用来检测电池电压,求指导,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

只要保证电池电压小于参考电压就好了,高了可以直接电阻分压,不用电路了吧:)

网友N(2014-09-14):
引用 网友J:
可以看看国产的SLH89F5162挺好用的,如有需要请联系QQ2296995308

国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差,不要在这自吹自夸了.你们老板是搞解密抄袭的,还会有什么好东西出来?

网友:
STC的单片机不是很多吗

网友O(2014-10-18):
引用 网友K:
带AD的好象都不便宜.我也在找.脚位20左右基本都是1.5以上.其它都好说.

找我们啊。。晟矽微电子股份。。qq 1505159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