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EED-XDS560PLUS仿真器错误

楼主(2014-02-12):
ccs4.1.2,可以跟仿真器连接,也能下载进去以前编译好的.out文件并运行。但是点Debug进行工程的编译并下载的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A:
没遇到过  帮忙顶

网友B:
仿真器初始化出错了. 问题可能在仿真器上. 问题也许比较严重

网友A:
能连接上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解决了帮忙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连接上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解决了帮忙分享

好像是 f28335.gel文件的错误!我从网上找了一个.gel文件替换了,虽然也有报错,但是可以编译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 f28335.gel文件的错误!我从网上找了一个.gel文件替换了,虽然也有报错,但是可以编译下载了! ...

好的  知道啦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