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绝缘电阻在规格书中的参数?

楼主(2014-02-12):
RCn>=5000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第二行是不是写错了,不是5000M,而是15000M,而且单位也不对
第三行是什么意思?又看不懂

附件是法拉和松下电容的规格书,两张截图分别出自这两份datasheet

网友A:
s可能是秒的意思

网友B:
RCn>=5000s就是R和Cn的乘积大于5000秒。

第二行没有写错,单位也对,因为MΩ和uF的乘积就是秒

第三行就是在500V直流电压下,绝缘电阻>=2000MΩ,无论什么容量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n>=5000s就是R和Cn的乘积大于5000秒。

第二行没有写错,单位也对,因为MΩ和uF的乘积就是秒

嗯,你这么一说,我就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