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2410 nor flash启动仿真都有问题

楼主(2014-02-12):
以前买的优龙开发板,S3C2410芯片,nand是K9F1208,nor是SST的39VF1601,买的现成的开发板,板子由一根跳线来选择nand启动或者nor启动。我做的是裸机调试,没有操作系统,所以只有标准的启动程序init.s,没有加入uboot, 问题是,我用JLink 仿真时,在nand启动模式下,程序正常运行;切换到nor启动模式,程序就不对了,可能根本就没运行,同样的程序,同样在SDRAM中仿真。ADS工程文件中 -ro 配置的 0x30000000,也是SDRAM的起始地址。
之后试着用JFlash将.bin文件烧写到nor flash中,程序是成功烧写进了nor,可是仍然不见程序运行。请大侠指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用nor仿真或者直接烧写运行,需要加入其它的配置(初始化)程序?
还有,是不是仿真可以不使用uboot,而烧写运行时必须加uboot?

网友A:
因为你NOR里可能是空的,或是没有包含正确的初始化代码,因为在上电初没有正确的初始化好SDRAM。你可以手动装载个SDRAM的初始化文件,再装载仿真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自己编写的启动代码有点问题,所以烧写到NOR flash地址0之后,跳不到正确位置执行主程序。换了一个启动代码,就好了。之前NAND可以仿真是因为,NAND 里面预烧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