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CPM中的文件能转换为PROTEL 99的吗?

楼主(2014-02-12):
如题。Allegro Design的.CPM中的原理图能转换为PROTEL 99吗,听说好像不能转。它和ORCAD能够相互转么?我看ORCAD好像能通过AD转。CAdence没有用过,请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我用AD10把ALLEGRO的BRD文件转成PROTEL的PCB文件后,用PROTEL99se 一打开,它就直接自动把PROTEL关闭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protel是汉化之后的。

网友A:
cadence的原理图 后缀是DSN文件 cpm?没见过不晓得
至于BRD 可以用AD 打开,然后另存为4.0的 用99可以打开的,不会秒退的,秒退 哪就是转换出错,多试下,要不就删除铺铜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