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样品疑惑

楼主(2014-02-12):
TI, AN, Fault, ST, se
SAMPLES OF TI PRODUCTS ARE PROVIDED "AS IS" AND "WITH ALL FAULTS" AND FOR EXPERIMENTAL AND TESTING PURPOSES ONLY.

TI的免费样品是不是不保证正常工作啊?如上是样品的条款。或者说并没有按照成品的检验流程来处理?
为什么我申请了三个LM3478只有一个就是焊上去就行,其他两个升压部分总是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所谓的样品,是指大家一起来检验这颗IC 的好坏,这样才能让这颗IC 更快的入市,所以,亲,任何新的产品都需要时间的检验的,这次样品有问题,通知TI 的某个窗口,待他们技术部门改进后还会给你寄些样品的,总归会有人要当小白鼠的

网友B:
只是为了测试目的的样品, 可能跟正常产品之间有那么一点差异.
不过跟软件测试版比较, 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小得多.

网友C:
样品,还是能理解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又申请了3颗试试:lol

网友D(2014-07-22):
啊, 还有这事儿啊, 我居然不知道.

TI还是不错的, 样品很乐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