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02-12):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用launchpad调串口传输,当波特率为9600都正常,但如果调高波特率为19200或以上时,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就不准确为乱码,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代码没问题是官方代码。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啊,求帮助。

网友A:
乱码一般是时钟不合适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波特率配置正确了没有啊?!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串口线的问题.
换种串口线, 或者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波形看看

楼主:
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我在双机通信中波特率都是可以用的,再按楼上朋友的提示检查下,先谢谢了。

网友D:
波特率如果不对,9600也收不到的.估计有可能传输线,或时钟不够准(例:使用内部R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