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跳出播放啊……

楼主(2014-02-12):
if(redata == 0x72)      //redata是用来放串口传过来的数据的
  {
   led3 = 0;
   MP3_Player(RootDirClu,MP3Num);   //mp3播放
   }

  if(redata == 0x6c)
  {
   led2 = 0;
   delay_ms(100);
   led2 = 1;
   delay_ms(100);
  }

  if(redata == 0x64)
  {
   led1 = 0;
   delay_ms(100);
   led1 = 1;
   delay_ms(100);
  }

这是我写的一个菜单,是通过判断串口传过来的数据来控制不同的动作.但是在播放MP3的时候我想切换到其他的动作,要怎么跳出播放呢?

网友A:
如果进入了MP3播放  只能用中断了吧

网友B:
应该是MP3_Player在这个函数里面做判断的吧。

楼主:
哈哈,我搞出来了,简单的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本来还以为要一大堆中断什么的,结贴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搞出来了,简单的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本来还以为要一大堆中断什么的,结贴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