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设置波特率了呢?

楼主(2014-02-12):
如果串口只是接收,是不是就不需要设置波特率了呢?因为接收只是查询接收中断标志,再读取数据寄存器,跟波特率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当然需要,串口通讯是异步的,没有同步时钟,你要不设置波特率,接收的时候,硬件不知道它的采样点在哪里,如何能正确识别电平?

网友B:
建议LZ去看看串口通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