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贴片电阻规格书

楼主(2014-02-12):
SPEC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合金贴片电阻

网友B:
我是菜鸟,不知道什么叫合金贴片电阻,求指教

网友C:
不知道什么叫合金贴片电阻,求指教

网友D:
应该就是合金的吧,,

网友E(2014-03-16):
合金贴片电阻? 耐高低温的吧。

网友F(2014-09-13):
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G:
没用过,这电阻和普通电阻应用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