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忙分析这个电路,感谢,恭喜发财!

楼主(2014-02-12):
1请问C26在此起到什么作用?
2声音的灵敏度,是哪个元件起作用的呢?
注:输出端输出高低电平,没声音高电平,足够大的声音低电平

网友A:
C26 在此起耦合作用,就是把交流信号号传递到下一级
灵敏度低,根据估算,可能是静态工作点选取的太低了,把R38减小些试试

网友B:
R37和R32都会影响灵敏度

网友C:
灵敏度由R37,R38,决定,R38决定工作点,电流大,放大倍数也大,R37直接决定放大倍数。C26通交隔直作用。

网友D:
C26 C24是耦合电容,传递信号。
R37,R38调灵敏度,D13,D14,C25对信号检波。

网友E:
实际上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静态下Q6饱和,应用中R37R38可以再提高一个数量级
楼主的“灵敏度”,既无定义也无量级,无从严格细说
一般讲,在提高R37R38数量级后,灵敏程度主要由MIC决定

网友F:
1、C26在这里是耦合MIC声音信号,可取105.
2、声音的灵敏度,估计LZ的意思是针对MIC的,MIC灵敏度主要取决与R36,R32的偏置电流,为了进一步增加稳定性,图上可增加一个并接在MIC上的电阻Rx和103左右的电容。MIC在整机测试时要放在结构的腔体中进行效果认定。
3、Q6的静态偏置电阻R37,R38需要在实际测试时进行调定,这里也是关键的工作点,为了进一步增加稳定性,在Q6发射极可增加一个负反馈电阻。
4、Q5依据后级工作点要求进行。

网友G:
zrn168168 的回复真专业!

网友H:
学习了,这样的氛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