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寸TFT彩屏显示图片、字符串程序、51C语言,任何单片机可

楼主(2014-02-12):
1.44寸TFT彩屏显示图片、字符串程序、51C语言,任何单片机可以驱动

/***************************************************/

/* 测试单片机 STC12LE5A60S2 晶振 33MHZ */
/* http:tftmcutaobao.com               */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        =P0^0;         //片选
sbit rs        =P0^2;         //数据/命令切换
sbit sda       =P1^5;         //数据
sbit scl       =P1^7;         //时钟
sbit reset     =P0^1;         //复位

sbit ConAdd    =P3^1;
sbit ConSub    =P3^0;
sbit PAUSE     =P3^3;

sbit Type      =P3^5; //0-成品检测,1-半成品检测
sbit Mtp       =P3^2;  //MTP Burn

uchar code map1[];
uchar code map2[];

uchar bdata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void  OTP_Program();
void  delay(uint t);
void  Contrast_Adjust();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void Display_Desc();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void Test_FinshGoods();
void Test_HalfFinshGoods();
void EEPROM_ERASE();
void EEPROM_Writing();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void Pause() interrupt 2
{
    delay(100);
    while(!PAUSE);
    delay(100);
    while(PAUSE);
    delay(100);
    while(!PAUSE);
    delay(100);
}

void LCD_CtrlWrite_IC(uchar c)
{
bitdata=c;
cs=0;
rs=0;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LCD_DataWrite_IC(uchar d)
{
bitdata=d;
cs=0;
rs=1;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LCD_DataH,uchar LCD_DataL)
{
LCD_DataWrite_IC(LCD_DataH);
LCD_DataWrite_IC(LCD_DataL);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bitdata=c;
cs=0;
rs=0;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bitdata=d;
cs=0;
rs=1;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Reset()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
//////////////////////////////////////////////////////////////////////////////////////////////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
//-------------------Software Reset-------------------------------//
    write_command(0x11); //Exit Sleep
        delay(20);
        write_command(0x26); //Set Default Gamma
        write_data(0x04);
        write_command(0xB1);//Set Frame Rate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10);
        write_command(0xC0); //Set VRH1[4:0] & VC[2:0] for VCI1 & GVDD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1); //Set BT[2:0] for AVDD & VCL & VGH & VGL
        write_data(0x05);
        write_command(0xC5); //Set VMH[6:0] & VML[6:0] for VOMH & VCOML
        write_data(0x38);
        write_data(0x40);

        write_command(0x3a); //Set Color Format
        write_data(0x05);
        write_command(0x36); //RGB
        write_data(0xc8);

        write_command(0x2A);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F);
        write_command(0x2B); //Set Page Address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F);

        write_command(0xB4);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f2); //Enable Gamma bit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write_data(0x3f);//p1
        write_data(0x22);//p2
        write_data(0x20);//p3
        write_data(0x30);//p4
        write_data(0x29);//p5
        write_data(0x0c);//p6
        write_data(0x4e);//p7
        write_data(0xb7);//p8
        write_data(0x3c);//p9
        write_data(0x19);//p10
        write_data(0x22);//p11
        write_data(0x1e);//p12
        write_data(0x02);//p13
        write_data(0x01);//p14
        write_data(0x00);//p15
        write_command(0xE1);
        write_data(0x00);//p1
        write_data(0x1b);//p2
        write_data(0x1f);//p3
        write_data(0x0f);//p4
        write_data(0x16);//p5
        write_data(0x13);//p6
        write_data(0x31);//p7
        write_data(0x84);//p8
        write_data(0x43);//p9
        write_data(0x06);//p10
        write_data(0x1d);//p11
        write_data(0x21);//p12
        write_data(0x3d);//p13
        write_data(0x3e);//p14
        write_data(0x3f);//p15

        write_command(0x29); //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RamAdressSet()
{
   write_command(0x2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f);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9f);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CtrlWrite_IC(0x2a);
        LCD_DataWrite_IC(x_start);
        LCD_DataWrite_IC(0x5f);
        LCD_CtrlWrite_IC(0x2b);
        LCD_DataWrite_IC(y_start+0x34);
        LCD_DataWrite_IC(0x7F);
        LCD_CtrlWrite_IC(0x2c);
        LCD_DataWrite_IC(color>>8);
        LCD_DataWrite_IC(color&0xff);
}
void RedLine()
{
        uchar i=0,j=0;
        i=66;   // 11格灰阶
        for(j=0;j<16;j++)
        {
                PutPixel(i,j,0xf800);
        }
}

void dsp_single_colour(DH,DL)
{
uchar i,j;
//RamAdressSet();
for (i=0;i<128;i++)
    for (j=0;j<128;j++)
        LCD_DataWrite(DH,DL);
}

void Display_Desc()
{
    Display_ASCII8X16(1,10,"tftmcu.taobao.com");
    Display_ASCII8X16(1,22,"Pro: Zhang Pei");
    Display_ASCII8X16(1,34,"Dots:128*128");
    Display_ASCII8X16(1,46,"IC:  ILI9163C");
    Display_ASCII8X16(1,58,"VA:  33 o'clock");
    Display_ASCII8X16(1,70,"2013.11.05");
}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
    LCD_CtrlWrite_IC(0x2A);  //Column Address Set        ****
        LCD_DataWrite_IC(x);//xsh
        LCD_DataWrite_IC(x);//xsl
        LCD_CtrlWrite_IC(0x2B);//Row Address Set             ****
        LCD_DataWrite_IC(y);//ysl
        LCD_DataWrite_IC(y);//ysl
        LCD_CtrlWrite_IC(0x2c);
        LCD_DataWrite(0xf8,0x00);
    RamAdressSet();

}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Output_Pixel(xx,y+y0);
                                          }
                                   }
             }

                 }
        }
}

main()
{
        lcd_initial();
    write_command(0x2C);
    //dsp_single_colour(0xff,0xff); //清屏
        dsp_single_colour(0x00,0x1f);//蓝色背景
    Display_Desc();               //版本
    delay(500);
    while(1);
}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更多资料请点击进入:http://tftmcu.taobao.com

网友A:
用的80并口的接口啊

楼主:
不是80并口的,是SPI串口的,只需4个IO口

网友B(2014-04-29):
有移植到过stm32上吗,我移植一直不成功?

楼主(2014-06-06):
引用 网友B:
有移植到过stm32上吗,我移植一直不成功?

我们有STM32的程序教程

网友C:
为什么都是竖屏,没有横屏吗?

网友D(2015-05-16):
引用 楼主:
我们有STM32的程序教程

在哪里呀?一直移植不成功

网友E(2015-09-15):
很好,我现在就在用这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