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收藏:与电子行业相关的工程师必须了解的英语词汇

楼主(2014-02-12):
1 backplane 背板
2 Band gap voltage reference 带隙电压参考
3 benchtop supply 工作台电源
4 Block Diagram 方块图
5 Bode Plot 波特图
6 Bootstrap 自举
7 Bottom FET Bottom FET
8 bucket capcitor 桶形电容
9 chassis 机架
10 Combi-sense Combi-sense
11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恒流源
12 Core Sataration 铁芯饱和
13 crossover frequency 交叉频率
14 current ripple 纹波电流
15 Cycle by Cycle 逐周期
16 cycle skipping 周期跳步
17 Dead Time 死区时间
18 DIE Temperature 核心温度
19 Disable 非使能,无效,禁用,关断
20 dominant pole 主极点
21 Enable 使能,有效,启用
22 ESD Rating ESD额定值
23 Evaluation Board 评估板
24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s below may result in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or device malfunction. Operation outside of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section is not implied. 超过下面的规格使用可能引起永久的设备损害或设备故障。建议不要工作在电特性表规定的参数范围以外。
25 Failling edge 下降沿
26 figure of merit 品质因数
27 float charge voltage 浮充电压
28 flyback power stage 反驰式功率级
29 forward voltage drop 前向压降
30 free-running 自由运行
31 Freewheel diode 续流二极管
32 Full load 满负载
33 gate drive 栅极驱动
34 gate drive stage 栅极驱动级
35 gerber plot Gerber 图
36 ground plane 接地层
37 Henry 电感单位:亨利
38 Human Body Model 人体模式
39 Hysteresis 滞回
40 inrush current 涌入电流
41 Inverting 反相
42 jittery 抖动
43 Junction 结点
44 Kelvin connection 开尔文连接
45 Lead Frame 引脚框架
46 Lead Free 无铅
47 level-shift 电平移动
48 Line regulation 电源调整率
49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
50 Lot Number 批号
51 Low Dropout 低压差
52 Miller 密勒
53 node 节点
54 Non-Inverting 非反相
55 novel 新颖的
56 off state 关断状态
57 Operating supply voltage 电源工作电压
58 out drive stage 输出驱动级
59 Out of Phase 异相
60 Part Number 产品型号
61 pass transistor pass transistor
62 P-channel MOSFET P沟道MOSFET
63 Phase margin 相位裕度
64 Phase Node 开关节点
65 portable electronics 便携式电子设备
66 power down 掉电
67 Power Good 电源正常
68 Power Groud 功率地
69 Power Save Mode 节电模式
70 Power up 上电
71 pull down 下拉
72 pull up 上拉
73 Pulse by Pulse 逐脉冲(Pulse by Pulse)
74 push pull converter 推挽转换器
75 ramp down 斜降
76 ramp up 斜升
77 redundant diode 冗余二极管
78 resistive divider 电阻分压器
79 ringing 振 铃
80 ripple current 纹波电流
81 rising edge 上升沿
82 sense resistor 检测电阻
83 Sequenced Power Supplys 序列电源
84 shoot-through 直通,同时导通
85 stray inductances. 杂散电感
86 sub-circuit 子电路
87 substrate 基板
88 Telecom 电信
89 Thermal Information 热性能信息
90 thermal slug 散热片
91 Threshold 阈值
92 timing resistor 振荡电阻
93 Top FET Top FET
94 Trace 线路,走线,引线
95 Transfer function 传递函数
96 Trip Point 跳变点
97 turns ratio 匝数比,=Np / Ns。(初级匝数/次级匝数)
98 Under Voltage Lock Out (UVLO) 欠压锁定
99 Voltage Reference 电压参考
100 voltage-second product 伏秒积
101 zero-pol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零极点频率补偿
102 beat frequency 拍频
103 one shots 单击电路
104 scaling 缩放
105 ESR 等效串联电阻
106 Ground 地电位
107 trimmed bandgap 平衡带隙
108 dropout voltage 压差
109 large bulk capacitance 大容量电容
110 circuit breaker 断路器
111 charge pump 电荷泵
112 overshoot 过冲

楼主:
1) 元件设备
三绕组变压器:three-column transformer ThrClnTrans
双绕组变压器:double-column transformer DblClmnTrans
电容器:Capacitor
并联电容器:shunt capacitor
电抗器:Reactor
母线:Busbar
输电线:TransmissionLine
发电厂:power plant
断路器:Breaker
刀闸(隔离开关):Isolator
分接头:tap
电动机:motor
(2) 状态参数
有功:active power
无功:reactive power
电流:current
容量:capacity
电压:voltage
档位:tap position
有功损耗:reactive loss
无功损耗:active loss
功率因数:power-factor
功率:power
功角:power-angle
电压等级:voltage grade
空载损耗:no-load loss
铁损:iron loss
铜损:copper loss
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

阻抗:impedance
正序阻抗:positive sequence impedance
负序阻抗:negative sequence impedance
零序阻抗:zero sequence impedance
电阻:resistor
电抗:react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无功负载:reactive load 或者QLoad
有功负载: active load PLoad
遥测:YC(telemetering)
遥信:YX
励磁电流(转子电流):magnetizing current
定子:stator
功角:power-angle
上限:upper limit
下限:lower limit
并列的:apposable
高压: high voltage
低压:low voltage
中压:middle voltage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
发电机 generator
励磁 excitation
励磁器 excitor
电压 voltage
电流 current
母线 bus
变压器 transformer
升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
高压侧 high side
输电系统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输电线 transmission line
固定串联电容补偿fixed series capacitor compensation
稳定 stability
电压稳定 voltage stability
功角稳定 angle stability
暂态稳定 transient stability
电厂 power plant
能量输送 power transfer
交流 AC
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电网 power system
落点 drop point
开关站 switch station
双回同杆并架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变电站 transformer substation
补偿度 degree of compensation
高抗 high voltage shunt reactor
无功补偿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故障 fault
调节 regulation
裕度 magin
三相故障 three phase fault
故障切除时间 fault clearing time
极限切除时间 critical clearing time
切机 generator triping
高顶值 high limited value
强行励磁 reinforced excitation
线路补偿器 LDC(line drop compensation)
机端 generator terminal
静态 static (state)
动态 dynamic (state)
单机无穷大系统 one machine - infinity bus system
机端电压控制 AVR
电抗 reactance
电阻 resistance
功角 power angle
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
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
无功电流 reactive current
下降特性 droop characteristics
斜率 slope
额定 rating
变比 ratio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
电压互感器 PT
分接头 tap
下降率 droop rate
仿真分析 simulation analysis
传递函数 transfer function
框图 block diagram
受端 receive-side
裕度 margin
同步 synchronization
失去同步 loss of synchronization
阻尼 damping
摇摆 swing
保护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电阻:resistance
电抗:reactance
阻抗:imped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导纳:admittance

电感:inductance
电容: capacitance

楼主:
2) coupling 耦合 intermittent 周期的 dislocation 错位
propeller 螺旋桨 switchgear 配电装置 dispersion 差量
flange 法兰盘 dielectric 介电的 binder 胶合剂
alignment 定位 elastomer 合成橡胶 corollary 必然的结果
rabbet 插槽 vent 通风孔 subtle 敏感的
gearbox 变速箱 plate 电镀 crucial 决定性的
flexible 柔性的 technics 工艺 ultimate 最终的
resilience 弹性 vendor 自动售货机 partition 分类
rigid 刚性的 prototype 样机 diagram 特性曲线
interfere 干涉 compatible 兼容的 simulation 模拟
clutch 离合器 refinement 精加工 fixture 夹具
torque 扭矩 responsive 敏感的 tensile 拉伸
cushion 减震器 rib 肋 strength 强度
packing 包装 metallized 金属化 stress 应力
mitigate 减轻 trade off 折衷方案 yield 屈伸
line shaft 中间轴 matrix 母体 inherent 固有的
spindle 主轴 aperture 孔径 conformance 适应性
axle 心轴 turbulence 扰动 specification 规范
semipermanent 半永久性的 enclosure 机壳 specialization 规范化
bolt 螺栓 oscillation 振幅 calling 职业
nut 螺母 anneal 退火 vitalize 激发
screw 螺丝 polymer 聚合体 revelation 揭示
fastner 紧固件 bind 凝固 dissemination 分发
rivit 铆钉 mount 支架 booster 推进器
hub 轴套 distortion 变形 contractual 契约的
coaxial 同心的 module 模块 verdict 裁决
crank 曲柄 slide 滑块 malfunction 故障
inertia 惰性 medium 介质 allegedly 假定
active 活性的 dissipation 损耗 controversy 辩论
lubrication 润滑 assembly 总装 dictate 支配
graphite 石墨 encapsulate 封装 incumbent 义不容辞的
derivative 派生物 adhesive 粘合剂 validation 使生效
contaminate 沾染 turbine 涡轮 procurement 收购
asperity 粗糙 bearing 支撑架 mortality 失败率
metalworking 金属加工 isostatic 均衡的 shed light on 阐明
viscous 粘稠的 osculate 接触 adversely 有害的
grinding 研磨 imperative 强制的 consistency 连续性
corrosin 侵蚀 lattice 晶格 fitness 适应性
flush 冲洗 fracture 断裂 warrant 保证
inhibitor 防腐剂 diffusivity 扩散率 turning 车工
dispersant 分散剂 vice versa 反之亦然 ways 导轨
deteriorate 降低 tribological 摩擦的 hybrid 混合物
neutralize 平衡 screen 屏蔽 ID=inside diameter
pulley 滑轮 exclusion 隔绝 OD=outside diameter
hydraulic 液压的 insulation 绝缘 reciprocate 往复运动
delicate 精密的 elaborate 加工 dress 精整
dampen 阻尼 incontrovertible 无可争议的 by and large 大体上

pivotal 中枢的 luminous 发光的 plastic 塑胶
utilitarian 功利主义 out of round 失园 organic 有机的
grass root 基层 premature 过早的 film 薄膜
state-of-the -art 技术发展水平 guard 防护罩 polyester 聚酯
blade 托板 permeate 渗入 epoxy 环氧的
carrier 载体 spillage 溢出 polypropylene 聚丙烯
chuck 卡盘 erosion 浸蚀 photoconductive 光敏的
infeed 横向进给 routine 程序 miniaturization 小型化
lapping 抛光 postprocess 后置处理 asynchronism 异步
milling 洗削 solder-bump 焊点 synchronization 同步
speciality 专业 grid 栅格 respond 响应
stroke 行程 impedance 阻抗 feedback 反馈
attachment 备件 approximately 大约 aberrance 畸变
tapered 楔形的 purported 据说 steady 稳态的
casting 铸件 consumable 消费品 dynamic 动态的
index 换档 inductance 电感 transient 瞬态的
stop 挡块 capacitance 电容 coordinate 坐标
contour 轮廓 resistance 电容 curve 曲线
machine center 加工中心 audion 三极管 diagram 特性曲线
capitalize 投资 diode 二极管 history 关系曲线
potentiometer 电位器 transistor 晶体管 gradient 斜率
know-how 实践知识 choker 扼流圈 parabola 抛物线
potted 封装的 filter 滤波器 root 根
mechatronics 机电一体化 transformer 变压器 eigenvalue 特征值
stem from 起源于 fuse 保险丝 function 函数
rule-based 基于规则的 annular core 磁环 vector 向量
consolidation 巩固 radiator 散热器 reciprocal 倒数
energize 激发 regulator 稳压器 virtual value 有效值
synchronous 同时发生 bobbin 骨架 square root 平方根
socket 插孔 tape 胶带 cube 立方
polarity 极性 ceramic capacitor 瓷片电容 integral 积分
armature 电枢 electrolytic C 电解电容 differential 微分
installment 分期付款 self-tapping screw 自攻螺丝 hisgram 直方图
lobe 凸起 footprint 封装 ratio 比率
plunge 钻入 resin 松香 grade down 成比例降低
servo 伺服机构 solderability 可焊性 proportion 比例
dedicated 专用的 shock 机械冲击 inverse ratio 反比
interpolation 插补 endurance 耐久性 direct ratio 正比
compensation 校正 initial value 初始值 plus 加
upload 加载 flashing 飞弧 subtract 减
overload 过载 canned 千篇一律的 multiply 乘
lightload 轻载 lot 抽签 divide 除
stagger 交错排列 parallel 并联 impedance 阻抗
traverse 横向 in series 串联 damp 阻尼
longitudinal 纵向的 equivalent 等效的 reactance 电抗
latitudinal 横向的 terminal 终端 admittance 导纳
restrain 约束 creep 蠕动 susceptance 电纳
square 平方
Hyperlink 超级连接 spring 触发
memo 备忘录 wastage 损耗
presentation 陈述 principle 原理
binder 打包 planer 刨床
source program 源程序
Client-Server Model客户机
server 服务器
table 表
query 查询
form 表单
report 报表
macro 宏
module 模块
field 字段
record 记录printed circuit 印制电路
printed wiring 印制线路
printed board 印制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制板电路
printed wiring board 印制线路板
printed component 印制元件
printed contact 印制接点
printed board assembly 印制板装配
board 板
rigid printed board 刚性印制板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挠性印制电路
flexible printed wiring 挠性印制线路
flush printed board 齐平印制板
metal core printed board 金属芯印制板
metal base printed board 金属基印制板
mulit-wiring printed board 多重布线印制板
molded circuit board 模塑电路板
discrete wiring board 散线印制板
micro wire board 微线印制板
buile-up printed board 积层印制板
surface laminar circuit 表面层合电路板
B2it printed board 埋入凸块连印制板
chip on board 载芯片板
buried resistance board 埋电阻板
mother board 母板
daughter board 子板
backplane 背板
bare board 裸板
copper-invar-copper board 键盘板夹心板
dynamic flex board 动态挠性板
static flex board 静态挠性板
break-away planel 可断拼板
cable 电缆
flexible flat cable (FFC) 挠性扁平电缆
membrane switch 薄膜开关
hybrid circuit 混合电路
thick film 厚膜
thick film circuit 厚膜电路
thin film 薄膜
thin film hybrid circuit 薄膜混合电路
interconnection 互连
conductor trace line 导线
flush conductor 齐平导线
transmission line 传输线
crossover 跨交
edge-board contact 板边插头
stiffener 增强板
substrate 基底
real estate 基板面
conductor side 导线面
component side 元件面
solder side 焊接面
printing 印制
grid 网格
pattern 图形
conductive pattern 导电图形
non-conductive pattern 非导电图形
legend 字符
mark 标志
base material 基材
laminate 层压板
metal-clad bade material 覆金属箔基材
copper-clad laminate (CCL) 覆铜箔层压板
composite laminate 复合层压板
thin laminate 薄层压板
basis material 基体材料
prepreg 预浸材料
bonding sheet 粘结片
preimpregnated bonding sheer 预浸粘结片
epoxy glass substrate 环氧玻璃基板
mass lamination panel 预制内层覆箔板
core material 内层芯板
bonding layer 粘结层
film adhesive 粘结膜
unsupported adhesive film 无支撑胶粘剂膜
cover layer (cover lay) 覆盖层
stiffener material 增强板材
copper-clad surface 铜箔面
foil removal surface 去铜箔面
unclad laminate surface 层压板面
base film surface 基膜面
adhesive faec 胶粘剂面
plate finish 原始光洁面
matt finish 粗面
length wise direction 纵向
cross wise direction 模向
cut to size panel 剪切板
ultra thin laminate 超薄型层压板
A-stage resin A阶树脂
B-stage resin B阶树脂
C-stage resin C阶树脂
epoxy resin 环氧树脂
phenolic resin 酚醛树脂
polyester resin 聚酯树脂
polyimide resin 聚酰亚胺树脂
bismaleimide-triazine resin 双马来酰亚胺三嗪树脂
acrylic resin 丙烯酸树脂
melamine formaldehyde resin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polyfunctional epoxy resin 多官能环氧树脂
brominated epoxy resin 溴化环氧树脂
epoxy novolac 环氧酚醛
fluroresin 氟树脂
silicone resin 硅树脂
silane 硅烷 polymer 聚合物
amorphous polymer 无定形聚合物
crystalline polamer 结晶现象
dimorphism 双晶现象
copolymer 共聚物
synthetic 合成树脂
thermosetting resin 热固性树脂
thermoplastic resin 热塑性树脂
photosensitive resin 感光性树脂
epoxy value 环氧值
dicyandiamide 双氰胺
binder 粘结剂
adesive 胶粘剂
curing agent 固化剂
flame retardant 阻燃剂
opaquer 遮光剂
plasticizers 增塑剂
unsatuiated polyester 不饱和聚酯
polyester 聚酯薄膜
polyimide film (PI) 聚酰亚胺薄膜
polytetrafluoetylene (PTFE) 聚四氟乙烯
reinforcing material 增强材料
glass fiber 玻璃纤维
E-glass fibre E玻璃纤维
D-glass fibre D玻璃纤维
S-glass fibre S玻璃纤维
glass fabric 玻璃布
non-woven fabric 非织布
glass mats 玻璃纤维垫
yarn 纱线
filament 单丝
strand 绞股
weft yarn 纬纱
warp yarn 经纱
denier 但尼尔
warp-wise 经向
thread count 织物经纬密度
weave structure 织物组织
plain structure 平纹组织
grey fabric 坏布
woven scrim 稀松织物
bow of weave 弓纬
end missing 断经
mis-picks 缺纬
bias 纬斜
crease 折痕
waviness 云织
fish eye 鱼眼
feather length 毛圈长
mark 厚薄段
split 裂缝
twist of yarn 捻度
size content 浸润剂含量
size residue 浸润剂残留量
finish level 处理剂含量
size 浸润剂
couplint agent 偶联剂
finished fabric 处理织物
polyarmide fiber 聚酰胺纤维
aromatic polyamide paper 聚芳酰胺纤维纸
breaking length 断裂长
height of capillary rise 吸水高度
wet strength retention 湿强度保留率
whitenness 白度 ceramics 陶瓷
conductive foil 导电箔
copper foil 铜箔
rolled copper foil 压延铜箔
annealed copper foil 退火铜箔
thin copper foil 薄铜箔
adhesive coated foil 涂胶铜箔
resin coated copper foil 涂胶脂铜箔
composite metallic material 复合金属箔
carrier foil 载体箔
invar 殷瓦
foil profile 箔(剖面)轮廓
shiny side  光面
matte side  粗糙面
treated side  处理面
stain proofing  防锈处理
double treated foil  双面处理铜箔
shematic diagram 原理图
logic diagram 逻辑图
printed wire layout 印制线路布设
master drawing 布设总图
computer aided drawing 计算机辅助制图
computer controlled display 计算机控制显示
placement 布局
routing 布线
layout 布图设计
rerouting 重布
simulation 模拟
logic simulation 逻辑模拟
circit simulation 电路模拟
timing simulation 时序模拟
modularization 模块化
layout effeciency 布线完成率
MDF databse 机器描述格式数据库
design database 设计数据库
design origin 设计原点
optimization (design) 优化(设计)
predominant axis 供设计优化坐标轴
table origin 表格原点
mirroring 镜像
drive file 驱动文件
intermediate file 中间文件
manufacturing documentation 制造文件
queue support database 队列支撑数据库
component positioning 元件安置
graphics dispaly 图形显示
scaling factor 比例因子
scan filling 扫描填充
rectangle filling 矩形填充
region filling 填充域
physical design 实体设计
logic design 逻辑设计
logic circuit 逻辑电路
hierarchical design 层次设计
top-down design 自顶向下设计
bottom-up design 自底向上设计
net 线网
digitzing 数字化
design rule checking 设计规则检查
router (CAD) 走(布)线器
net list 网络表
subnet 子线网
objective function 目标函数
post design processing (PDP) 设计后处理
interactive drawing design 交互式制图设计
cost metrix 费用矩阵
engineering drawing 工程图
block diagram 方块框图
moze 迷宫
component density 元件密度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回售货员问题
degrees freedom 自由度
out going degree 入度
incoming degree 出度
manhatton distance 曼哈顿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欧几里德距离
network 网络
array 阵列
segment 段
logic 逻辑
logic design automation 逻辑设计自动化
separated time 分线
separated layer 分层
definite sequence 定顺序
conduction (track) 导线(通道)
conductor width 导线(体)宽度
conductor spacing 导线距离
conductor layer 导线层
conductor line/space 导线宽度/间距
conductor layer No.1 第一导线层
round pad 圆形盘
square pad 方形盘
diamond pad 菱形盘
oblong pad 长方形焊盘
bullet pad 子弹形盘
teardrop pad 泪滴盘
snowman pad 雪人盘
V-shaped pad V形盘
annular pad 环形盘
non-circular pad 非圆形盘
isolation pad 隔离盘
monfunctional pad 非功能连接盘
offset land 偏置连接盘
back-bard land 腹(背)裸盘
anchoring spaur 盘址
land pattern 连接盘图形
land grid array 连接盘网格阵列
annular ring 孔环
component hole 元件孔
mounting hole 安装孔
supported hole 支撑孔
unsupported hole 非支撑孔
via 导通孔
plated through hole (PTH) 镀通孔
access hole 余隙孔
blind via (hole) 盲孔
buried via hole 埋孔
buried blind via 埋,盲孔
any layer inner via hole 任意层内部导通孔
all drilled hole 全部钻孔
toaling hole 定位孔
landless hole 无连接盘孔
interstitial hole 中间孔
landless via hole 无连接盘导通孔
pilot hole 引导孔
terminal clearomee hole 端接全隙孔
dimensioned hole 准尺寸孔
via-in-pad 在连接盘中导通孔
hole location 孔位
hole density 孔密度
hole pattern 孔图
drill drawing 钻孔图
assembly drawing 装配图
datum referan 参考基准

楼主:
3) 印制电路 printed circuit
印制线路 printed wiring
印制板 printed board
印制板电路 printed circuit board(PCB)
印刷线路板 printed wiring board(PWB)
印制元件 printed component
印制接点 printed contact
印制板装配 printed board assembly
板 board
单面印刷板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SSB)
双面印刷板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DSB)
多层印制板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MLB)
多层印制电路板 multi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多层印制线路板 multilayer printed wiring board
刚性印制板 rigid printed board
刚性单面印制板 rigid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刚性双面印制板 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刚性多层印制板 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扰性多层印制板 flexible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扰性印制板 flexible printed board
扰性单面印制板 flexible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扰性双面印制板 flexible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扰性印制电路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FPC)
扰性印制线路 flexible printed wiring
刚性双面印制板 flex-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刚性多层印制板 flex-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齐平印制板 flush printed board
金属芯印制板 metal core printed board
金属基印制板 metal base printed board
多重布线印制板 multi-wiring printed board
陶瓷印制板 ceramic substrate printed board
导线胶印制板 electroconductive paste printed board
塑模电路板 molded circuit board
模压印制板 stamped printed wiring board
顺序层压多层印制板 sequentially-laminated multilayer
三线印制板 discrete wiring board
微线印制板 micro wire board
积层印制板 build-up printed board
积层多层印制板 build-up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BUM)
积层扰印制板 bulid-up flexible printed board
表面层合电路板 surface laminar circuit(SLC)
埋入凸块连印制板 B2 it printed board
多层模基板 multi-layered film substrate
层间全内导通多层印制板 ALIVH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载芯片板 chip on board(COB)
埋电阻板 buried resistance board
母板 mother board
子板 daughter board
背板 backplane
裸板 bare board
键盘板夹心板 copper-invar-copper board
动态扰性板 dynamic flex board
静态扰性板 static flex board
可断拼板 break-away plane
电缆 cable
扰性扁平电缆 flexible flat cable(FFC)
薄膜开关 membrane switch
混合电路 hybrid circuit
厚膜 thick film
厚膜电路 thick film circuit
薄膜混合电路 thick film hybrid circuit
互联 interconnectom
导线 conductor trace line
齐平导线 flush conductor
传输线 transmission line
跨交 crossover
板边插头 edge-board contact
增强板 stiffener
基底 substrate
基板面 real estate
导线面 conductor side
元件面 component side
焊接面 solder side
印制 printing
网格 grid
图形 pattern
导电图形 conductive pattern
非导电图形 non-conductive pattern
字符 legend
标志 mark

网友A:
比较实用   谢谢分享

网友B:
英语从初中开始就没及格的人飘过

网友C:
这么多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D:
非常有用 谢谢分享

网友E:
专业术语在这个行业里是一定要掌握的

网友F:
这些词是必须要掌握的 不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