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仿真器的接头

楼主(2014-02-12):
PSoC3仿真器的接头可以在哪里买到?不想用1.27mm的双排贴片插针

网友A:
楼主是想自制demo板吧,这个接口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A:
淘宝上估计都是1.27mm 10IDC的插座,不过没有买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B:
刚才细查了一下,搜“1.27mm 10P DC3”应该就是10针JTAG口的封装

网友C:
嗯,淘宝上肯定有

网友D:
要是这个不好买的好,你们可以用 5pin 2.54间距的连接器

楼主:
和PSOC1 一样?

网友D:
嗯,这个同样可以给烧写程序和在线仿真!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lz用的双排贴片插针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F:
9楼正解,不过在配置的时候要配置成 5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