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315M无线收发的解码方式

楼主(2014-02-12):
背景:上次我们的技术主管拿来了两个无线通信的电路板让我学习下315M无线的收发,板子上发送使用的是RF芯片和三极管做的模块(这个图没有,明天上图),接受使用的MAX1473模块。控制芯片使用的是ATmega88。问题:我测试了单片机控制的发送脚发送的信号波形如下图,图中可以看出,我认为这个看到的是前导码前面七个100us脉冲,最后一个200us脉冲,脉冲的宽度只有100us和200u两种,事实上包括后面的数据位也是的只有这两个脉冲宽度。可是问题在于当我用示波器去看MAX1475的DATAOUT脚时常常得到的不是这样的波形,一连串的脉冲宽度都都不是这样的,差别很大,这个图忘了截了,明天再上图。只有少有的几次收到了同样脉冲宽度的信号。我程序都是安发送的脉冲宽度去读取的。后来才发现错的很离谱啊。。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在说个我现在的对315M无线的理解。就是当单片机给发送模块的三极管高电平时模块发送315MHz的无线信号,当是低电平时就不发送。而接受模块就是根据有无315MHz的信号来给单片机的管脚置高或低,输入信号。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什么错误。

楼主:
这个帖子不能沉啊。。我还在试用期。。表现好不好就看给为指教了。。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模块的使用手册以及上面所用IC的器件手册。

楼主:
问题自己找了。。原来的那块板子无线接受有问题了。。
说好的今天来上图还是把图补上咯

楼主:
今天没怎么弄这个程序。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
这里我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多多赐教。。谢谢了

网友B:
呵呵,简单的,发射是自定义协议的,解码也是按自定义解码的,至于“0”与“1”的区别,那就要根据协议定的。

楼主:
这周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在编码程序写好了。200us发送一位,在发送一位中的中间,就是100us处如果是上升跳变沿就是表示0.,下降跳变就是表示1,在0和200us的可以跳变是空跳,但是接受的码就出问题,整体上还是对的,例如1600us发送完一个字节,中间跳变时间变化有点大,例如发送0b00010111,在接受第二个0时应该在200-300为低电平,在300处跳变,然后是300-400是高电平,但是实际情况这个跳变不再300us处,可能在150us处。而如果我发送的是0b11111110,则每个脉宽都很标准,不知到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楼主:
编码是曼彻斯特编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