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31和STP4N100组成的电路 工作原理和作用

楼主:
请问TL431和STP4N100组成的电路 工作原理和作用

网友A(2014-02-13):
高压横流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横流源

横了一手好源: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横了一手好源

网友C:
恒流源,IC高压启动

网友D:
请问恒流值是多少? 怎样计算?

网友C:
刚开始木有看明白为嘛要用这种蛋疼的恒流源结构启动。。。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被LZ抹掉的部分,这个电源的输入应该是超宽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