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接SPI FLASH 作为U盘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使用官方的库修改的,USB插入电脑能认出可移动设备,打开时显示需要格式化,格式化不成功,但是格式化时上面显示的容量是对的,不知为什么?
另外格式化时是调用什么函数,感觉我需要修改的函数就是在usbd_storage_msd.c中,并没有格式化的函数?

网友A:
格式化就是读写扇区。Windows格式化的时候,写入一个扇区后会再读出这个扇区,如果读出的内容和写入的不一样,就会提示无法格式化。。。所以你的读写函数很可能有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你

楼主:
发现问题,是在读写函数里,这个问题整了几天了,谢谢2L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格式化盘,读写都正常了,但是每次重新启动后,插入USB,打开都会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5-09-23):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格式化盘,读写都正常了,但是每次重新启动后,插入USB,打开都会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 ...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每次重新启动都需要格式化?

网友C:
文件系统被破坏了?

网友D(2019-10-17):
楼主解决了吗